concept

楼主(2006-06-18):
我用的是concept2.6的软件,上次我用它打开程序,但是出现了TC/IP time is out! 请问怎么操作才可以将程序和PLC连上,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PLC 上面有个16进制的IP地址,转成10进制后就知道PLC的地址了。把自己的电脑换成与PLC地址同网段的地址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A:
如要改写PLC 的地址,有MS-DOS下运行IPCONFIG PLC的地址,PING到后,不要关闭。再在CONCEPT改写好的地址写进PLC。再PLC重新就可以了。
qq:273956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