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8):
各位高手:我的电脑用的是WINDOWS  XP 系统,经常在关机时出现蓝屏全英文,出现后就再也不能关了,必须直接关电源了,请问是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A:
1.驱动程序安的不正确,有冲突。[可能性比较大]
2.系统中病毒了
建议重装系统,然后做个备份。出现毛病一恢复就OK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2006-10-01):
"蓝屏全英文"

这在2000以上系统中,多为硬件相关问题,如二楼朋友所说的"驱动不正常"等.

但也要先看一下蓝屏全英文里是什么提示,通常可以从那里找到点线索的.

PS:

我遇到过的蓝屏全英文,内存及硬盘问题的机率较大.(如内存坏,松;硬盘坏道,非法关机等)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C:
重装新系统试一下,我的电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是有的程序不能正常停止与系统有冲突,重装系统.硬件损坏一般是在启动时表现蓝屏.

楼主(2006-11-28):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有时插上移动硬盘时出现.是硬件冲突????????还是机器软件问题??????

网友E:
是硬件冲突问题,很可能是你的机子之前出现过非正常关机,或因使用非法软件而造成的驱动程序丢失而引起的,三个方法:1、杀毒;2、更新BOIS;3、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