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问题

楼主(2006-06-18):
三相电机缺相为什么会烧毁电机以及多长时间可以烧毁电机?

网友A:
因为电流变大了!线圈过热!

网友B:
原来是三相供电现在变成两相了 就象是原来三个人干的活现在两个人干了

网友C:
三相供电现在变成两相.大概40分钟左右就会烧掉

网友D:
缺相时转子的感应电流,电压.反作用到定子上造成局部怀流,温度急剧升高.
要看电机绝缘程度.负荷大小.工作怀静.从1小时到一启动不等.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比较全面.关键是绕组绝缘温度,一般电机是F级绝缘,当绕组温度超过F级时,绝缘就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