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9):
10千伏高压电缆的绝缘阻值是多少啊?
用2500V摇表测的三根线对地阻值分别是150M,150M,2500,
三根线之间的阻值分别是150M,150M,150M
这个正常吗??????

网友A:
这与电缆的长度,新旧,敷设有关系,一般来说,用摇表不能检测到电缆的漏电流。应该做直流泄露。

网友B:
对地2500的不正常,应该大于10M以上,作个直流耐压试验,泄漏电流应该较大、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了!!2500M我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