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9):
您好:
我有一台伺服驱动器及一台伺服电机出现了以下故障
当电机空载或轻载时,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当电机重载时,转速很慢或无法驱动负载。
请问这是什么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可能修复。谢谢

网友A:
你手头要是有资料的话,可以看看驱动器上有一个参数,起动负载,和机械增益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B:
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C:
你先看看设一下参数可不可以;要是不行的话就换一套功率大一点的;参数跟原来的那台一样的。

网友D:
可能是负载惯量太大,与电机不匹配

网友E:
负载惯量与转子惯量比应该在5:1,如果不要求太大的精度可更的,如果要求高精度就3:1左右
你的负载是否太大,还有就是增益调大点

网友F(2006-12-05):
将电机的加速时间参数调大点看看,不行就换功率大些的

网友G(2007-03-07):
希望楼主能够一起探讨:
邮箱:   zhaoyongshandong@yahoo.com.cn
QQ:    27765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