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06-06-19):
我有一台滑差调速电机,功率是15KW,现想更换变频调速,怎样选择,请赐教。

网友A:
可以保留原调速电机,若滑差部分是好的,则将滑差励磁调至最大,用变频器调整原电机的速度.或将滑差部分的齿极和导磁体焊为一体,直接调原电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