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9):
我单位有一台FR-Z240-7.5变频损坏,现想用其它变频代换,因原变频是带速度控制的(FR-ZRS),原说明书上也没有介绍,而且从外部过来的控制件(5芯线过来)的控制板也找不到资料,现请教各位高手,这块通讯板的说明资料及接线柱的资料,如换其它变频请问速度控制件与变频上的线怎么连接,下面是原来的接线图

      FR-ZRS                                                     DRS-5.1
  sd1a----------------------------------------------------------------rda
  sd1b----------------------------------------------------------------rdb
  rd1a----------------------------------------------------------------sda
  rd1b----------------------------------------------------------------sdb
  sg-------------------------------------------------------------------

网友A:
代替应该比较麻烦,这个型号好象停产了,你可以去找下二手的,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