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9):
请教高手:
未通电状态下如何判断电机好坏,绕组是否烧毁?
工具:万用表

网友A:
10k档测绝缘<接地.相间?>剩磁法测绕组头尾.匝间短路,没办法.

网友B:
用万用表:1,10k档测绝缘接地.
            2.测三相绕组通断
            3.用X1档测三相绕组阻值

网友C:
测绝缘电阻可用万用表是否大2.5M
 测三相绕组通断与阻值是否相等

网友D:
倒,大电机电阻用万用表没用~~~~~~

网友E:
同意2楼的

楼主:
绕组间电阻判断是否按照1KV电压电机不低于1M欧??
是这样判断吗?
1,绕组是否断路
2,绕组阻值是否OK
3,绕组间电阻和绕组对地绝缘电阻是否OK

网友F:
用摇表吧 万用表的不行

网友G:
应该是用摇表吧。

网友H:
万用表只能测量电机的三相绕组的通断,测量对地绝缘电阻,相间绝缘电阻需要500V摇表!
如匝间短路需要使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