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128MR问题

楼主(2006-06-19):
我们有个客户用的是FX2N-128MR PLC(只用的开关量并未带扩展),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后,不管我上位机上怎么操作,PLC都没有动作,就好象是通讯失败一样,可是,上位机组态软件(组态王6.51版的)上看,通讯是好的。必须要把PLC程序重新清除再输一遍才能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客户买的设备有没有付清款呀?
如果是每隔一段时间出现同样的问题,重新输入程式后正常.这说明有可能PLC程式被供应商做了手脚,里面写了一段定时功能程式,当使用时间到后该PLC停止运行或者某一部份程式中断执行或者停止所有输出.就像你所看到是通迅失败一样.

网友B:
根据动作过程.分析程序.改了它

网友C:
能不能把程序发给我看一下!我来想想办法为你解决!
Email--  xtishgmtd@126.com

网友D:
不能通讯时试一下能不能与电脑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