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6-06-19):
在厂里遇到一个问题:喷涂机的排风机启动后过会就显示变频器过负载,刚开始以为是电机烧坏了,电机绕组重绕以后,还是会出现此种情况,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测一下电机当时的电流,看看是不是超出了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
如果没超的话,可以试试加大变频器在低速下的转矩,由于每个品牌的变频器参数都不一样,所以多看看说明书找一找相关的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