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9):
我公司有台PC机要于两太变频机连接,有那为好心的朋友能帮我嘛!在弄不好都快失业了!急急急!!!!!!!!!

网友A:
怎么接你也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啊

楼主:
就是用PC 连接变频机控制了.实现变频机调速功能.我想了好久还是没想出来

网友B:
你说的PC是电脑还是什么啊?电脑联变频机?什么变频机?接口呢?

楼主:
就是用PLC 连接变频机控制了.实现变频机调速功能.正反转

网友C:
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是比较简单的,输出两个点就行了。
速度控制有以下几种方案可选:
方案1:用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调速用按钮或者用人机介面直接设置速度。
方案2:如果不是频繁调速,可考虑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用脉冲输出方式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方案3:用485通讯方式

网友D:
具体要求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