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9):
我公司一台由步进电机拖动的六工位的旋转盘,总有一个工位不能到位,后来我们检修了传动轴, 运行一段时间后仍然出现这个故障。我怀疑是步进电机失步,我想问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检测步进电机的失步

网友A:
用一个旋转编码器吧
看看最后走的和脉冲发出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B:
看误差大不大了,如果是几分有可能是丢步,如果差很多应该不是丢步,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

网友C:
有的时候,步进电机会丢步的,在编码器作个标志,转一周看看是不是丢步呢,是步进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D:
不用编码器的,转整圈,用笔做个记号,转上几圈就可以看出来了。做个加减速,不容易丢步的

楼主:
谢谢~!4楼兄弟说得我们做过,那个情况是每次都转420度。

楼主:
如果时失步,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B:
每圈420度?那不是多步了吗?会不会是控制的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