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9):
在用STEP7编程的时候,想调用一个Q点的(N)做触发,没想到一写入Q点就停不下来了,但奇怪的是我从在线变量表里看到的居然还是0状态,在线监视该点也是灰的。

       可模块上Q点是亮的也有输出啊?这是怎么回事?

       M点试验下来也是锁死,只有I点可以正常调用,可帮助里明明写着都可以这么用啊,哪位老大知道问题是什么可能的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
贴上你的程序看看。

楼主:
我已经把所有程序删干净了试,就一行-I0.0------Q0.0(N)

也这样。难道是VIPA的PLC的BUG?

楼主:
哦,应该是I0.0---Q0.0
            I0.1-----Q0.0(N)---Q0.1

网友B:
[原创]
引用 楼主:
哦,应该是I0.0---Q0.0
I0.1-----Q0.0(N)---Q0.1

你所说的监控时,I0.0为1,I0.1为0时,Q0.1为1,然而Q0.0也是为0.
这个原因很简单,这类似于S7200里面的双线圈输出,我记得以前学起保停设计时,老忘记双线圈输出的问题,导致程序老是调试不成功.
程序是按最后一个Q0.0来的,网络1的Q0.0虽然为1,但网络2的Q0.0只是(N)的地址,他的1或0是由前面的RLO来决定的,也就是说,I0.1为0,(N)上面的地址Q0.0就为0.(但既然网络2的Q0.0为0,后面的Q0.1又为什么总有输出,我也指望高人发贴指教了!)
你可以指网络1网络2对调一下,再仿真里运行,就会发现I0.0启动后,Q0.0和Q0.1都为1,输出点的状态就是根据最后一个来决定的.
但你这个程序还有个问题,就是I0.1无法控制Q0.1的输出,我用自锁在仿真里试了.你也可以观察一下网络1网络2对调前后,仅用I0.1控制时,Q0.0的变化

楼主:
哦,不是,我说得是Q0.0被调用下降沿条件了以后Q0.0就被锁死了,特别是从在线变量表上看到是0,但Q0。0模块上实际灯亮有输出。

楼主:
惭愧,今天仔细做了比较,发现原来是我观念错误,把(P)当作POS用了,确实这样造成双线圈错误。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