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V5.3 SP2 安装

楼主(2006-06-19):
请大虾们帮个忙?
偶有STEP 7 V5.3 SP2 的软件, 有密钥. 安装时先安装了密钥管理再安装STEP7.但安装是出错说没有.SSF 文件.我找到SSF文件(不知对不对,应该没问题的),然后出错路径不对. 安装在WIN2K系统.另外 STEP V5.3 是靠考到硬盘上的,不是原碟. 是否需要原碟才能装.

网友A:
1 出现SSF提示,原因在于没有SSF文件,此时解决方法有3个,1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  安装,2,将安装文件刻录在光盘上安装,3,找到正确的SSF文件
2 出现路径不对提示,解决方法为修改2K系统的区域语言和默认语言为英语后安装,安装完毕后将区域语言和默认语言改回。
3 不需要原碟,复制到硬盘也能安装。

楼主:
谢谢二楼,解决了我的大问题。看来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再问您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IEMENS  FIELD PG 原来是德文系统,我玩不转才装中文的。请问我这样装上能不能跟S7-300PLC 联上。 原来的驱动我备份了但有一个装不了就是“网络控制器”, 还有原来控制面板里的FIELD PG图表也没了能找回来吗?希望能跟你都联络。

楼主:
2楼还是路经不对,还有其他条件吗? 比如内存,软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