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三菱

楼主(2006-06-19):
各位大哥,小弟有问题请教,一台机器有三个工位,第一为检测,二为合格品,三为不良品,检测有两个信号输出,怎么样编程才能使,合格品在第二来出,不良品在三出来 .产品在用皮带.带动的.在一条直线上的.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小不胜感激!!

网友A:
加个输入点,控制皮带停止运行的位置。

网友B(2006-07-19):
你要先考虑用什么动作来实现这个功能,然后再计划程序问题。

网友C:
这个好象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吧

网友D:
不良品与良品检测如何断定的,有两个信号输出指一个是良品输出,一个是不良品输出吗?如果是那就很好控制了,该装置加一个分流装置,就是良品与不良品分成两条线,一条收纳良品,一条收纳不良品.可以通过旋转台转动使良品与不良品分开.

网友E:
这个不是非常的困难!

网友F:
我也不知道

网友G:
表达不清,不过看得出来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