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19):
我们现在装一条化纤生产线。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图,一台日本5。5KW的三相异步电机带动由5--10根轴,每根轴装4个钢辊和3个腰鼓辊,电机出来是日本原装的链式联轴节,已校同心到0.02mm。然后是第一轴,两个自动调心轴承支承与两墙板上,在后是弹片式联轴节(可以轴向补偿),第二根轴一头在弹性联轴节,一头通过自动调心轴承支承在墙板上。第二轴与第三轴连接又是一个刚性的套筒式联轴节,第三轴也是一头在套筒式联轴节,一头通过自动调心轴承支承在墙板上。后面的轴都是类似连接。现在出现以下问题:
1。该电机采用变频控制,变频器也为日本的。要求轴转数严格控制在780转/分钟,因此必须用26Hz的频率。但现在用25Hz以下的频率时,各轴上的辊子的震动都在0.1mm以内,一但超过25Hz,第一轴的辊子震动大于0.1mm,中间最大。第二根也超大,然而后面的轴上辊子仍在0.1mm以下。
2。断开第二轴与第三轴的连接,第一和第二轴震动变得更大。断开第一轴与第二轴的连接,第一震动同样加剧。
3。有一组在调试中不小心用了工频50Hz,开起来吓人,辊子都快震飞了。
  假如是轴系与变频器发生共振,为何共振范围那么大,一直到工频(可能还高),还有轴系振动时,电机一点也不振,基本在0.05以下。
 请问各位专家,想什么办法减少第一。二轴辊子的振动,以符合要求。
 工期很紧,十分着急,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是轴的间隙太大了

网友B:
虽说如今是机电一体化,但我还是站在机械的门外。所以只能说些在电气方面的看法。
你可以检测一下电机的实际速度是不是稳定,如果不稳定而且这种不稳定能够造成机械共振而且在机械上又无法调节的话,可以考虑加入编码器等测速装置以减小电机速度的震荡。

楼主:
轴与孔的间隙不大啊,只有0.01--0.02mm。两墙板距离为1米2

网友C:
轴距和电机轴不同心吧

楼主:
轴头与电机轴头已校正到0.02mm,因该算可以了。

网友D:
可能负载大或不稳定

网友E:
机械设计有问题,这么多轮子只用几个轴承。太不合理。根本就控制不住

网友F:
能不能将这个传动系统转起来以后,自由滑行呢?如果能,就看看此时的传动系是否仍然有震动?如果有,那是机械结构的问题,如果没有,则是电机的控制问题了。

网友F:
另外,电机在工作状态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是否这个轴系的摩擦阻力很大呢?用了三个连轴器,很难保证电机与负载轴同轴度,越长误差越放大。

楼主:
我是搞机械的,怀疑变频引起共震.这套轴系越到后面震动越小,我想是不是有阻尼才变小.
假如是变频引起的,如何测量电机的负载变化和转速变化?

楼主:
谢谢kdrjl兄
kdrjl兄提出来的自由滑动,我们试过松开调心轴承的轴向固定螺丝,的确能减低震动,但仍超出规定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搞机械的,怀疑变频引起共震.这套轴系越到后面震动越小,我想是不是有阻尼才变小.
假如是变频引起的,如何测量电机的负载变化和转速变化?
通过观察变频器上的电流和频率(或转速)的监测显示即可看到电机的负载波动和转速波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