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0):
还是关于我上次提问的.

电表的4号接线,应该是零线出线吧,

A户与B户的4号线接反,调整前a户每月100度,b户50度,调整后a户50度,b户100度.

我也知道调整出线零线,是不可能改变电表转速的.但就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用户的电表被动了手脚?

楼主:
实在搞不懂,电表箱的火线接入都正常.反接前查看,a户用电b户电表转,b户用电a户电表转.

网友A:
A户与B户的4号线接反

是不是火线不动
零线与邻居互换

网友B:
是不是防倒表?火线和零线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2007-04-14):
引用 网友A:
A户与B户的4号线接反

是不是火线不动
零线与邻居互换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