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0):
大家来讨论一下,电机的振动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关系嘛?

网友A:
好象关系不大!(个人暂且将电机震动理解为电机速度的震动)
电机的震动是由变频器本身的控制精度和负载的变化引起。有些变频器会将其控制速度输出的PID放在参数中供用户调节,这样的话用户便可以自行调节PID值以减小震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带这种参数。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外部模拟量信号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这样的问题单就变频器来说可以通过修改变频器对模拟量信号变化的响应时间来解决。(不知道大家所用的变频器如何对其称呼,我们这的变频器是叫作“滤波时间”)

网友B:
如果只是在某一频率处振动,则可能是共振;
如果改变频率后还是振动,就与变频器无关了,检查电机及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