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0):
我厂有一台fanuc系统的机床,关机重新启动后,发现机床原来设定的尺寸变了5mm.
不只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我使用的是卧式车床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原点没有设好,关机以后恢复到原来的原点了!

网友B:
所以要想不变成5mm,就先把原点设定好!

网友C(2006-08-03):
是否和刀具补偿的执行有关,可以先回一下机床参考点

网友D:
是不是步进电机驱动丢步!哪个轴有误差?

网友E(2007-03-19):
零位没设好,开机回零或用绝对编码器

网友F(2007-09-29):
把原点开关向前推一下就行了

网友G:
车床里最好不用G20指令.

网友H(2007-10-30):
这是属于机床开机后返回参考点的问题.解决办法:调整参考点开关的撞块

网友I:
你的机床的丝杠螺距十多大的阿

网友J:
如果原来是好的话,看下回零的接近开关是否松动,撞块有没有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