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0):
一般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和PLC配套使用,我想接近开关负载直接接微型直流接触器是否可以?会不会出现稳定性问题?谢谢

网友A:
不会,没事的

网友B(2006-08-16):
接近开关的负载电流一般为400毫安左右.大功率接触器应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我一般不这样接.

网友D:
一般没问题,不过大的接触器不行

网友E:
接近开关的输出电流称为扇出电流,不同型号的接近开关扇出电流是不同的.只要知道此电流你就明白是否可行了.

网友F:
小型继电器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G:
没问题的,我这用多了

网友H(2007-01-26):
象我们这边生产厂家一般NPN型接近光电开关输出功率管为C2655或C2235,若是正宗的管子推动电流为300MA最大,推动负载一般为继电器。若推动接触器要根据电流而定,否则长期工作会使管子损坏。

网友I:
细节的问题,应该是驱动中间继电器。

网友J:
小的没事

楼主:
使用了一段时间看来是没有问题,接近开关输出电流是200ma,可以直接推动微型继电器的

网友K:
貌似你接的那个不叫接触器啊......名词有误

楼主:
看来名词有错误,接近开关只能外接微型继电器,使用它可以控制接触器。

网友L:
视接触器的线圈而定

网友M:
平时我们接线有两种方法:
1、接近开关直接接PLC输入端
2、接近开关直接微型接触器再接PLC输入端

网友N:
没问题的!

网友O:
加中间继电器比較安全.

网友P:
看看开关的带负载能力,说明书上有。

网友Q:
我在处理电镀自动线干扰问题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开始用DC24V接近开关,因为安装距离远,且和强电共用一条电缆。经常出现干扰,后来我改用AC220V光电开关,用它控制中继,再用中继的触点作为PLC的输入。运行了半年的时间,效果很好。

网友R:
看样还是要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好了,为了安全期间最好是加了.

网友S:
可以使用,但要知道接近开关的电压及输出电流,这种接法经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