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0):
我是做中央空调节能的出学者,平时要经常对比工频与节能的节电率.
我看过一本关于发电机的书,里面有一条公式:电机的风量与电机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这说明如果电机的转速低下来散热量就会急速下降.
如果电机使用变频器是否也会出现这现象?是否会影响电机的寿命?
(要注明一下,我问过同行,他说变频器使用后电机的电流也相应下降,但我在电房用手在摸在电机散热叶片感觉到开工频热量明显没那么高)
请各位高手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电机的温升是和你所做的工况有关的,有的资料说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如果是在低频下长时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散热问题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虽然电流不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比较),风扇的不一定能满足散热的要求。

个人瞎扯见笑了

楼主:
前段时间我与我同行请教,他是做铝 材的生产线的
按他的经验,如果电机低于30Hz运行,电机散热就有问题,要外加单相风扇.
谢谢,赐教~~

网友B:
我在另一个帖子看到有人说电机30-40Hz就不出力了……

你上边说生产线可以30Hz运行?怎么回事啊?给我扫扫盲

楼主:
他他是做铝 材的生产线的,因为一条生产线如果其中一台机组停了,整条生产线也会停下来,有时负载不大不需要这么多电机运行,可能他那边没有搞好自动卸载功能.
有待个位高手引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