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1):
如题,求教,谢谢!

网友A:
6ra70手册里查KK连接器的设定,设定装置为模拟量控制,电流或电压型等等

楼主:
谢谢,我找了一下,就找到这几个:
K0010 模拟输入,端子4 / 5 (主给定)

K0011 模拟输入,端子4 / 5 (主给定)

K0012 模拟输入,端子103 / 104 (主实际值)

K0013 模拟输入,端子103 / 104 (主实际值)

K0014 模拟输入,端子6 / 7 (模拟选择输入1)

K0015 模拟输入,端子6 / 7 (模拟选择输入1)

K0016 模拟输入,端子8 / 9 (模拟选择输入2)

K0017 模拟输入,端子8 / 9 (模拟选择输入2)

K0018 模拟输入,端子10 / 11 (模拟选择输入3)

K0019 模拟输入,端子10 / 11 (模拟选择输入3)

我现在的项目是要用一个温度信号与一个值比较来调节电机速度,温度高了,电机就升速
也不知总工怎么想的,我以前都是用plc的模拟量模板采集信号然后在plc里处理之后再送直流调速器,这次他说要直接控制,我就没了办法,再请教,该怎么作呢?是不是需要s00工艺模板来计算呢?

网友B:
不需要S00

楼主:
那需要怎么作呢?

网友C:
其实控制不更好么,
西门子M440的变频器了解吧,它能用模拟最控制速度,你的这个就一定能!

总工没错,要节约成本嘛?

楼主:
那到底怎么作呢?我只用过6se7变频器,但也是通讯的,速度是plc算完通讯给定的,没用过模拟量输入来实时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