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转换[求助]

楼主(2006-06-21):
我想用步进电机的Z信号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可是驱动不了PLC,听说使用集电极开路可以实现,请问我需要购买什么元件,怎样才能实现?谢谢

楼主:
有谁知道吗

网友A:
步进电机的Z信号市什么信号呀?
共同学习

楼主:
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是我说的不太清楚把!我要用PLC和伺服电机控制一个升降台,要求精度比较高,电机主轴每转一圈发出一个Z信号,我想将该信号输入PLC,作定位原点使用,可该信号电压太低,驱动不了PLC,请问我需要什么元件可以放大信号,并且要稳定,不能丢脉冲.

网友B:
是不是要一个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我只是希望让信号放大到能够驱动PLC,不涉及频率吧,三极管是不是就能实现?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伺服Z相是是可以作为回零信号的。  如果要反馈脉冲信号的话可以用A相

楼主:
是吗,可销售商说需要放大一下,我用的是安川的伺服,SGMGH3千瓦的,要是真的需要放大我要买什么元件

楼主:
松下FP0-C16T PLC

网友A:
应该有专用模块

网友D:
如果该Z信号是一个有源脉冲信号,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光隔电路,将此信号接入PLC的高速计数端,进行计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现在市面上又很多隔离变送放大器,问一问便知

网友F:
你说的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信号?用三极管电压电流放大电路就可以了啊!

楼主:
我是想要一个现成的产品,接上就可以用的那种.

网友G(2006-07-22):
搭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放大其推动功率。

网友G:
搭一个开关电路,放大其推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