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1):
正常条件下,用手摸用电回路中的零线,是否会触电?
为什么?
比如人摸工作的灯泡零线,且人与大地不绝缘,构成回路。

网友A:
你试试啊!不就知道 了吗!

网友B:
有可能触电有伤害呀可千万别试

网友C:
有没有电你可以量啊!最好的是你自己不要接地,要绝缘好,并且你要保证线路的零线和火线接的是正确的哦!

网友D:
只要N线回路没断掉就没问题,但要是N线恰好断开了就赔大了。

网友E:
为什么要摸啊?就算无电也不于,如果万一就后悔了.

网友F:
应该不要紧啊,这个我摸的多了,我以前在一个 扎钢厂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要在配电室接个什么线什么的,零线的那个铜排不知道一年摸了多少次了

网友B:
是触电的,可千万不要摸,220电源其零线与火线形成回路,在零线上也有电流通过所以不要触摸,而伤害轻重大部分取决于电流的大小

网友G:
如果没断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H:
我也接触过,没有事,你就不知道了

网友H:
应该没有事,因为我接触过,你就不知道了

网友I:
是正常工作电路没有事的,因为N线与大地之间的电压是0V,人站在大地上摸N线,就等于站在N线上摸N线,只要零线不断,就没事,只不过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工,只要是有电流流过的任何物体,都不应该用手直接去接触,就算万不得已要用手去碰它,先用手背对着可能带电的物体,用一个指夹迅速轻碰带电体,如果反映强烈,就要小心行事.

网友J:
没办法必需要摸的情况下也要穿上绝缘鞋!

网友K(2006-07-21):
我也弄过,结果搞出好大的火花,吓了一跳

网友L:
理论上摸了没事。但现实中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如果零线断了,那就通过你形成回路触电啊。
如果三相火线严重不平衡时。零线也是带有些电的。
昨天我还遇到一件事,在关了空气开关的情况下:零线居然有110V的电。原来家庭型的电箱中的开关进水了,使得不带电的零线有电
那个还是四极带漏电的开关,积水的地方正好在漏电配件的前一级,(所谓开关不跳)
经验来自于实践,做我们这行千万别太冒险,没把握还是要多注意做好防防措施

网友M:
我摸过  有电

网友N:
千万别这样干,进入电工这个行业,第一要守则、第二要敬业。绝大部份零线确实不带电,人体接触不会造成伤害。但是,在三相不平衡的场合零线是带有危险电压的。而三相不平衡在照明线路中是有存在的。

网友O:
零线正常的情况下只摸了零线没问题因为你没接触到火线,如果零线断路你没有好的防护那就惨了,不管带不带电都应做好防护,祝你平安

网友P:
电工应该随身都带一只电工笔
先用笔测下看有没有电,这样摸起来也放心点

网友Q:
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摸,有时候有电,有时候没有电,
取决于三相电平衡不平衡.如果零线没有断,
摸的时候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故障电路就要小心了.

试电,试电,再试电,上学的时候老师讲了很多遍的.

网友R:
行走江湖,安全第一

网友S:
我也摸过,没什么大问题!只要零线回路好的,就没事!!!最多,有点麻手.......,不过还是强烈建议不要去碰...

网友T:
零线前面没断是没事的。

网友U:
小贼,别惹火

网友V:
变压器有中性点接地和中性点不接地两种,
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摸零线(地线)是不要紧的,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要看三相电压平衡度怎样啦,是否有零序电压?

网友W:
15楼讲的对

网友X:
理论上N线对地电压为零,实际就不一定了.三相不平蘅,N线对地电压就不为零.如果N线前端断开,通过用电器N线就成了火线了.所以最好不要随便摸

网友Y:
5楼说的好
顶一下

网友Z:
具体的还是要看用电环境了,接地、绝缘性能良好的话没什么问题,不过最好别试哦!
要试的话也要用表先量下安全

网友AA:
在三相四线制中,零线也是有电流通过的,因为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零线的作用就是平衡三相电流,零线的允许电流为三相平均电流的25%.
而在单相照明回路中,零线肯定是有电流通过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只要N线回路没断掉就没问题,但要是N线恰好断开了就赔大了。
还有你要看你们的3相是不是平衡,不平衡的话有可能回出现零点位移,一样的点你

网友AC(2006-11-29):
没有事的

网友AD:
好象穿橡胶底的回力鞋 可以摸火线不会被电到

网友AE:
同意33楼说法

网友AF:
主要是看你摸的地方的电位,呵呵

网友AG:
得看看三相是不是平衡,如果不平衡那就惨了

网友AH:
出现不平衡电电流时会有电压 ,甚至零线电流大于相电流。

网友AI:
一般没有事情,但我劝你没有事情的时候还是不要摸着玩,你听说果36V的还电死过人的事情吗?

网友AJ:
在正常情况下是没事的 如果你用手在去触摸或者碰铁一类的东西就会构成新的回路你手中就会有电的,...我试验过 哈哈

网友AK:
只要你把正在工作中的零线拆掉,拿住它,然后用手去摸接零铜排,就会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当然拆掉时会火花四射,在有香蕉水的地方,效果会更明显.若不拆掉,则没什么效果,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试过后就会变的像猪一样可爱.

网友AG:
如果三相平衡就应该没事

网友AL:
ying   dang  mei  shi

网友AM:
量一量最保险,安全第一.

网友AN:
你能保证你的零线完全正常吗,只要保证不通过你去分压或接地情况出现,就没问题。劝一句吧,尽量不要这样做。“没电当成有电干”

网友AO:
千万别试!!!!!!!!!!!!!!!!!!!!!!!!!

网友AP(2007-01-21):
你命真的
他们说夜路走多了总会见鬼的

网友AQ:
要安全用电!!!!!!!!!

网友AR:
铁合电源的N线都接的很靠里,我们接临时单相时,零线经常直接往什么扶手上一挂。屁事没。关键是不能断路,不然会打死人的

网友AS:
没得耍事,做电工不是好玩.不是条件不允许的话没有人会带电操作的.没事摸火线,零线不是好的玩法.

网友AT:
还是不摸的好

网友AU:
有触电的可能,因为零线接地点和你站的地方不是一个地,电位可能不同,但是电压一般不会很高

网友AV:
最好先用电笔量量

网友AW: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要紧啊,这个我摸的多了,我以前在一个 扎钢厂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要在配电室接个什么线什么的,零线的那个铜排不知道一年摸了多少次了
同意

网友AX:
一般情况下没事的,但是也有例外.我们厂喷煤引风机电机相线接外壳但是开关未跳,主控室的仪表柜的保护地线烧毁!

网友AY:
零线我经常摸,当然是在没断路的时候,还有10KV高压线绕电机的转子星点我也经常检查温度的时候去摸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