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v线圈电压的220V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多大?

楼主(2006-06-21):
RT,3X!

网友A:
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我觉的你的问题有有病句!好好叙述一下吧

网友B:
24V是控制回路,没有多大的电流,大可不必考虑线圈回路的电流保护。

网友C:
24伏是线圈电压,跟触头电压220伏是完全不同的,没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