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1):
单相15A的回路用哪种继电器?中间继电器行吗?中间继电器接点容量多大?够不够用?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中间继电器,但是要并联触点!

楼主:
用单点容量不够是吧?

网友B:
最好不用最好用交流接触器如果是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太大容易烧毁接触器

网友C:
最好用交流接触器,因中间继电器接点容量一般不大于5A,继电器上都有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