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1):
初次接触固态继电器,请教:
直流型固态继电器,是否一定要使用滤波后的较平滑的直流电源?
对于整流后不加滤波的脉动直流电压是否可行?
先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原电路采用行程开关直接控制一只24VDC、40VA左右的电磁阀,因为约2-3秒就动作一次,造成行程开关频繁烧毁。现在准备采用传感器+故态继电器的办法,因为没有接触过故态继电器,所以有此疑问。

网友A:
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单位的固态继电器经常被激穿.使用功率比标称的功率小!
怎么用才更可靠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关心。
最近10来天,自己用分立元件做了一个“固态继电器”:用光藕隔离+MOSFET+负载短路保护(短路保护后延时数秒自动恢复),样板已经出来了。

网友B(2006-08-16):
用固态继电器时,电磁阀必须并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C:
请问7楼的兄弟,续流二极管的并接如何选材及哪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7楼的兄弟,续流二极管的并接如何选材及哪种规格?

一般的整流管即可。续流二极管的额定电流要大于电感负载的工作电流。

网友D:
樓主大哥  有線路圖嗎  能給我發一下嗎  mingcchang@163.com先謝謝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