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1):
接听电话并播放留言,先说说我的思路:
1。监听串口,有RING
2。AT+flcass=1; AT+VLS=1, 语音模式下语音线路选择,相当接听电话,
3。使用AT+VIT命令设置时间参数,当到达这个时间后,Modem还有没有接收到Computer发送给它的语音数据,则返回<crlf>OK<crlf>
4。 AT+VSM=2,8000 选择语音数据格式(16bit,8000hz的取样频率,单声道)
5。 AT+VTX命令,如果返回<CRLF>CONNECT<CRLF>就可以发送语音数据了。
6。语音数据发送完成后,返回<CRLF>OK<CRLF>

碰到的问题:
1。 当使用AT+VLS=1;命令接听电话后;Modem不停的报告<DLE>*<DLE><7E>,<DLE>#<DLE><7E>,根据文档说明,有这个报告,证明对方在不停的按*,#健,但是事实是双方都没有按键,也没有说话,这是怎么回事??
2。 使用AT+VTX命令后,发送给Modem的音频数据格式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是原始的Wave音频数据??我试过,直接发送Wave原始的音频数据没有用;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接听电话并播放留言,使用电脑是否有点浪费?使用电话加一台录音机(或语音芯片电路)使用一个简单的检测电路或许也可实现。

网友B(2006-11-06):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有偿请教知道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