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1):
在差压变送器的校验过程中,发现在对它加压后,变送器的显示值(4-----20mA)的变化太慢,以每秒0.001毫安的电流值增加,或者减少,,这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差压变送器是用来测量流量的!!!!帮帮忙哦!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A:
1. 变送器的放气螺钉拧紧了吗?
2. 你是用气体校验吗? 气路有泄露吗?
3. 变送器的膜盒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其他的暂时没想到。

网友B:
有很大可能是膜盒有问题,漏气、膜盒穿孔就会这样。

网友C:
现在解决了!!原来是西门子公司的变送器内部参数设置的问题!!!!!
我把里面的参数重新设置了一遍!!包括阻尼系数、量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