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1):
三相线绕式电机可使用变频器控制吗?如果可以转子怎样接线?

网友A:
可以,把滑环上的炭刷短接(转子短接)。

网友B:
最好不要在低频下工作,不然对电机不好

网友C: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我是初学的,怎样短接和怎样接线?
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有无限的乐趣,学习体现人生价值!

网友D:
提示的再详细不过了。还要怎么说?知道线绕电机和鼠笼电机的转子区别吗?把线绕电机的转子改造成鼠笼电机的转子形式,就OK了。

不会理解成换转子吧?哈哈哈。

网友E:
我也改过,不过是在工频运行,

网友F:
三相线绕式电机
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