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6-06-21):
请教高手:我的三菱FX2N的所有输入端都损坏,对于输入的24V电压没有反应。最应该的是损坏那一部分?是光藕?还是输入状态寄存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路光电开关的线断了,直接接地。从而造成PLC内部变压器输出的24V变成2V。从而使整个PLC不工作。待我修好电路以后发现,PLC对输入没有反应。请熟悉硬件的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兄弟的PLC的输入端子使用的是PLC内部24V电源吗?,如果是外部供电,应检查外部电源,理论上不会这么巧一根线直接接地就导致电源损坏.如果是PLC内部电源损坏,搞个外接电源供电也可以的,PLC输入端子是分路控制的,不可能全部损坏的.

网友B:
还是发到三菱维修部去修一下吧;

楼主:
我的PLC内部变压器没有坏,还是24伏。二楼的老兄认为输入是分段控制,不可能因为电源的原因而损坏所有的输入端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