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与安全练习题

楼主(2006-06-21):
电控课后练习题
1 在安装及使用闸刀开关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 《1》底板应垂直于地面,手柄向上,不能倒装或单装。
《2》闸刀开关和进出线连接的地方要接触紧密把螺丝拧紧。
《3》刀片和夹座接触的地方还不应歪扭。
2 组合开关有何用途?
答 可用来作接通或分断电路,换接电源或负载,测量三相电压,
控制小型,电动机正反转。
3 大容断器的主要作用?答,作短路保护,过载保护看场合。
4 常用的熔断器有哪几种类型?
答 《1》插入式熔断器。《2》无填料封闭或熔断器。
《3》螺丝式熔断器。《4》有填料封闭管式熔断器。
5 熔体的额定电流与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是否相同?答,不相同。
6 熔断器在电动机控制线路中能做过载保护吗?答,不能(要用热断电器)
7 接触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 是用来接通或断开电动机的主电路或其它负载电路的控制电器。
8 接主触头通过的电流可分为哪几类?答,可分直流和交流两类。
9 交流接触器主要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 电磁系统、触头系统、灭弧装置和支架底座等组成。
10 交流接触器铁心上的短路环有何作用?
答 维持动、静铁心之间在交变电流过零时具有一定的吸力以消除
动、静铁心之间的振动和噪音。
11 交流接触器在动作时,常开和常闭触头的动作顺序怎样?
答 当线圈得电时,常闭触头先断开,常开触头随后闭合。当线圈
断电时,常开触头首先恢复断开,常闭触头恢复闭合。
12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两者之间主要差异是什么?答。灭弧。
13 热继电器有什么作用?简述其主要结构?
答 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断相保护。由热元件机构,触头系统,
电流稳定装置,温度补尝原件,复位机构等几部分组成。
14 电磁式控制断电器的特点是什么?按其用途可分为哪几类?
答 其特点是在继电器线圈的激磁电流造成的磁场产生的机械力作
用下,衔铁吸合而带动接点动作。 按其用途可分为:电压继电
器、电流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15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答能通过它来增加控制回路或起讯号放大作用。
16 空气阻碍尼式时间继电器有何控制特点?
答 利用气囊中的空气通过小孔节流原理来获得延时动作;根据触
头延时特点可分为通电延时动作型和断电延时复位型两种。
17 低压配电装置有何作用?其在使用中应满足哪些要求?
答 其作用主要进行低压电源的配电控制和保护。应满足以下三种要求:1》设
备的额定电压和电网的工作电压相等。2》设备的额定电流大于工作电流。
3》分断短路电流设备的遮断能力应能满足短路条件下要求。
18 什么是极限遮断能力?答。为断路器、熔断器和刀开关等电器
既要起开关作用还要求能及时切断短路电流,也是说这些设备
切断短路电流的能力,通常称为极限遮断能力。
19 电动机控制线路是一种怎样的控制电路?
答 由各种电气元件所组成的一种能控制电动机起动,制动反向和
调速成等运转的电路。
20 什么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为什么它的启动电流很大?启动
电流 大有何危害?
答 电动机的启动是指电动机接通电源后,转子由静止开始转动到正常
运行转速为止的一段过程;电动机启动时,因为转子首先是静止的,
由于旋转磁场对静止的转子有着最大的相对速度,这时在转子绕组
中感应出很大的电动势,又因转子线圈的电阻很小,所以启动电流
很大;启动电流太大,会造成电动机的绕组发热,使线路电压降落
大,引起电网电压较大波动。
2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应满足什么要求?
答 1)启动电流应该很小,启动转矩应该大,并应有适当的机械性能。
2)启动的方法应该可靠,正确,启动设备应该简单。3)启动过程
中转速应该平滑上升。4)启动过程中的功率损耗应尽可能小。

11 判断电流产生磁场的方向。(采用右手螺旋定则,安培定则)
14 一个三相对称负载接在一同电源中作三角联接时的线电流是作Y形联接时的(√3
倍);作三角形联接时电路的总功率是Y形联接时的3倍(对)
15 电力工业中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常给感性负载并联补偿电容器(对)
16 串联交流电路中的电压三角形阻抗三角形功率都是相似三角形(对)
17 中线的作用。(在负载变动和不平衡时使三相负载两端的电压保持稳定,使各相
电压基本保持对称)
18 同一发电机作星形联接时的线电压等于做三角形联接的线电压。(错)
19 异步电动机的转速一定小于旋转磁场的转速。(对)
20 负载作星形联接时,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对)
21 交流电路中感抗随电源的频率升高而增大,随频率的下降而减小,容抗随电源的
频率升高而减小,随频率地下降而增加.(对)
22 三相四线制的电源中线不能装保险丝。(对)
23 判断标出图中磁性磁极的方向或线圈中电线的方向。
24 某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COSφ=0.86,额定电压380伏,输出功率2.2KW,问电动
机从电厂取用多大的电流?解:由于P=√3.I.U.COSφ所以I=P/√3.U.COSφ=
2.2X1000/√3X380X0.86=3.86A
25 有二只灯泡,一只是220V,60W,另一只是220V,40W,试问:
(1)哪一只灯泡电阻大,哪一只灯泡工作电流大?(40W,60W)(2)如将两只灯泡串联,
接在380V的线路中,则哪一只灯泡所能承受的电压小于额定值?哪一只灯泡较亮?(
60W,40W)(3)如将二只灯泡串联在220伏中的线路中,则以是哪一只灯泡较亮?(60W)

22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方法有哪两种?各有何特点?
答 分为直接启动(全压启动);降压启动。直接启动的优点:启动设
备简单,启动时间短,启动 方式可靠。直接启动缺点:启动电流
很大。降压启动:启动转矩大大降低。其中降压启动有四种方法:
分别为:(1)电抗(或电阻)降压启动法。(2)星形-三角形启
动法。(3)自耦变压器启动法。(4)延边三角形启动法。
23 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方法有哪几种?
答 1)在转子上串接金属电阻器.  2)在转子内接入启动变阻器.
3)用频敏变阻器来启动.
24 什么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有哪几种调
速方法?
答 在同一负载下改变电动机的转速以满足工作需要的情况称为调速。
分:1)变频调速。2)变极调速。3)改变转差率。
25 三相绕组式异步电动机通常采用什么方式调速?答:改变转差率的方法。
26 什么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制动?通常分哪两大类?
答 电动机迅速减低转速成到停止转动的一段过程称为制动。分机械和电力两类
2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力制动有哪几种方法?
答 能耗制动、反接制动、发电制动、电容制动四种方法。
28 什么是能耗制动?答:是指把电动机的定子交流电源切断而接入直
流电源使电动机制动,这一过程是把转子的功能转换成电能消耗在
电路中,所以称为能耗制动?
29 什么是点动控制?这种控制线路的特点是什么?
答 所胃点动控制就是只要按下按钮,电动机就转动。松开按钮,电动机就停转
特点:只要操纵小电流的控制电路就可以控制大电流的主电路,因
而能实现远距离控制与自动化。
30 接触器自锁控制线路具有什么特点?答:具有欠压和失压(即零
压)保护作用
31 什么是过载保护?为什么对电动机要采取过载保护?
答 当电动机出现过载时能自动切断电动机电源使电动机停转的一种保
护。因为一般电动机在保证绕组正常使用寿命的条件下,有一反时
限的允许过载特性,它随电流的增大而减小。
32 在三相感应电动机的控制线路中能否用热继电器来实现短路保护?答、不能
33 自动空气断路器可以有哪些保护功能?分别由自动空气断路器的
哪些部件完全?答:1)短路保护--由电磁或过流脱扣器完全。
2)过载保护--由热脱扣器完全。3)短路、过载保护--采用复式
脱扣器完全。4)失压保护--由失压脱扣器完全。
34 简述自动空气断路器的选用原则?答、1)自动开关额定电压应同线路额定
电压相符。2)自动开关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通过它的计算电流。3)自动开
关的类型应符合安装条件、保护性能和操作方式的要求。4)自动开关的遮
断能力按路电流进行校验。
35 自动空气断路器主要由哪些结构元件组成?
答 触头系统、灭弧装置、机构和保护装置。
36 自动开关按结构形式可分为哪几类?答:塑料外壳式自动开关、框
架自动开关、快速自动开关、限流式自动开关。
37 什么是顺序启动控制线路?
答 必须是先使1M运转,即接触器1KM通电,其自锁触头闭合,然后
再按SB3,才能使接触器2KM通电,2M才能运转的线路。
38 在接触器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中,为什么必须在控制电路中接入联锁触头?
答 主要为了防止两只接触器主触头同时闭合,发生短路。
39 按钮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的什么特点?
答 其优是操作方便,致命缺点是容易产生电源两相短路。
40 双重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的何特点?答:操作方便,安全可靠,应用较广泛。
41 Y-△降压启动的条件是什么?
答 1)电动机方面必须是设计在工作于额定电压为380V线电压时作△
联接的电动机;电动机定子绕组的六个端子都有引出
2)负载方面:必须是空载或轻载启动。

"第12题、下图中,RX减小时,UR2如何变化?(当RX减小时,UR2减小(RX与R2并联)
第13题、下图中的交流电路中,电压U不变而频率降低,则各灯泡亮度的变化依次是:答:(F降低,A不变,B变亮,C变暗)

安全用电复习提纲
1 扑灭电气火灾时,应使用的灭火剂有哪些?  答:干式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
2 裸母线及电缆的相序L1、L2、L3.及中性地线的色标分别是什么?  答  L1:黄  L2:绿  L3 :红 。中线:淡蓝。地线:绿 / 黄
3 在一般情况下,人体所能忍受而无致命的工频电流是多少毫安? 答:30mA。
4 按规定存在高度触电危险的环境以及特别潮湿的场所采用的安全电压正级是多少? 答:12V。
5 高压验电器使用操作要点? 答:慢慢靠近。
6 一般家庭用电线路防触电的保护环节是什么? 答:①漏电保护、②短路保护、③接地保护。
7 绝缘电阻表的校验方法及指针读数情况? 答:开路:无穷大;短路:“0”
8 引发电气火灾或爆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1》电气线路和设备过热,2》电火花和电弧,3》静电放电,4》电热和照明设备使用不当。
9 安全电压的取得?能不能自耦调压器? 答:电压隔离。不能。
10 如图所示:合闸送电及拉闸停电的操作顺序? 答:送:QS  —QS2  — QS3,停:QF —  QS2 ——  QS3
11 在电压等级为10KV以下,没有庶拦且部分停电的设备上检修时:工作人员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体的最小安全距离是多少?
答 0.7m.  有庶拦  0.35m。
12 FS系列阀型避雷器主要用来保护的线路及装置是什么? 答:10KV及以下的自己送电设备以及线路。
13 对高频电磁场的防护主要是采用什么装置? 答:电磁屏蔽装置。
14 测试车间一般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选用什么型号仪表? 答:500V兆欧表。
15 停电作业的四项安全技术措施?  答:1》停电。2》验电。3》装设接地线。4》悬挂标示牌及装设遮拦。
16 在TN系统中的PE线或PEN线的截面积要求? 答:相线面积的1/2以上。
17 熔断器、热继电器、空气开关等电器的主要作用? 答:(1)短路保护(2)过载保护(3)短路、过载保护
18 运行中的油浸度变压器的上层油浸要求? 答:通常85℃,最高不能超过95℃。
19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
答 必须满足接线组别相同,变化相等(相差不得超过±0.5%),短路电压相等(相差不超过±10%)容量之比不宜超过3∶1。
20 在送行中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主要应注意什么? 答:不能短路,不能开路。
21 决定导线的安全截流量的因素? 答:截面积,绝缘材料种类,环境温度,敷设方式。
22 运送汽油车,车腹下安装拖地链条的作用? 答:把静电消除。
23 断路器选用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答 1)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线路额定是电压。2)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计算负荷电流。3)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电流≥线路
中可能出现最大短路电流。4)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1.25倍断路器瞬时(或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5)断路器过电流脱扣器额定
电流≥线路计算电流。6)断路器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线路额定电压。7)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的额定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8)断路器的过电流保护性必须与被保护对象的允许发热特性相匹配。
24 对电业值班员有哪些安全要求?答:1)值班调度员:有相当业务知识和丰富的现场指挥能力。2)值班长:具有中等以
上技术业务知识和较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3)值班员:熟悉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及性能。
25 测量设备绝缘电阻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答:1)测量之前必须断开被测设备电源,验明其无电压,确定证明设备上无人
工作后方可进行测量。2)在测量电容较大的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应将设对地充分放电,以防烧表。3)测量高压设备的绝缘
电阻时,应由两人担任,为附近的带电设备,应保持安全距离,禁止他人进入测试场所。4)对于同杆架设的双回路或距
离较近的平行线路测量其中一个回路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将另一回路同时停电,以防感应电压伤人。5)雷电时,严禁测
量线路的绝缘电阻。6)测量用导线应是良好的绝缘导线,中间不许有接头,导线端部应有专用的绝缘护套。
26 先发现有人触电,简述施行急救的方法?答:1)用拉、切、挑、拽、垫等方法迅速使触电者脱离电源。2)
触电者若有知觉应让他在通风暖和场所静卧休息,并严密观察,同时请医生或送医院。3)触电者若心跳停
止,但尚有能呼吸,应采取胸外按压进行急救。4)触电者若呼吸停止,而有心跳,应采取人工呼吸进行急救
27 TN—S和TN—C—S系统结构示意图并比较这两种系统的优缺点?答:TN-S系统的优缺点:优点:1)一但N线断线只影响用电设备
的工作而不会导致在断线点后的设备外壳上出现危险电压。2)既使负荷电流在零线上产生较大的电位差,与PE线相连的设备外壳
上仍保持零电位。3)由于PE线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通过因此用电设备之间不会产生电磁干扰,适用于对数据处理,精密,检测
探索装置的供电。缺点:导电材料消耗较多,投资较大。
TN-C-S系统优缺点:投资较TN-S系统省,又可节约导线,但保护性能较TN-S系统差。
电工基础知识复习题

1 什么是电路?电路由几部分组成?答:(电流流经的路径。由电源、中间环节、负载组成。)
2 R=PL/S,由此可知导体的电阻与什么有关?答:(导体的材料、长度、横截面积有关。)
3 根据欧姆定律I=U/R,可见流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与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4 电功与功率的概念。(电功:电荷移动所做的功,电功率:单位时间内的电荷移动所做的功。)
5 电阻串联与并联的计算,如电阻R1和R2,已知R1:R2=2:3;若把它们串联在电路中,刚电阻上的电压比UR2=2:3;电阻上
电流比IR1:IR2=1:1;若把它们并联则电阻上的电压比UR:UR2=1:1;电阻上电流比IR1:IR2=3:2。
6 感应电动势是如何产生的?(1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2线圈中磁通量发生变化。)
7 直流电和交流电概念/(电流的大小方向不随时间变化、交流电: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
8 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如e=311sin(ωT -30°)V,写出其最大值(311V),初相(-30),频率(ω/2π Hz),
周期(2π/ω秒)三要素:有效值,频率,初相。
9 相位的计算:同相φ=0,反相φ=180°,正交φ=90°
10 周期:在同一时间内,交流电的周期越长,证明交流电变化越慢。(对)

常用电器、电机图形与文字符号

名称 图形符号 文字符号 类别 名称 图形符号 文字符号

"三极负荷
开关" QS-FU "时

器" "通电延时(
缓吸)线圈" KT

常开按钮 SB "断电延时(
缓放)线圈" KT

常闭按钮 SB "瞬时闭合的
常开触头" KT

复合按钮 SB "瞬时断开的
常闭触头" KT

线圈 KM "延时闭合的
常开触头" KT

"常开
主触头" KM "延时断开的
常闭触头" KT

"常开铺
助触头" KM "延时闭合的
常闭触头" KT

"常闭铺
助触头" KM "延时断开的
常开触头" KT

热元件 FR "熔

器" 熔断器 FU

"常闭
触头" FR "电

机" "三相笼型异
步电动机" M

第23题、判断标出图中磁性磁极的方向或线圈中电流的方向。"

网友A:
不错,奖励一下。希望大家多发电试题、论文类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