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1):
我有张8个接口的视频卡用于监控系统
他本身带串口通讯端口(R232)可以在局域网内任意电脑上控制摄像头的动作
现在的问题是我只想用普通的摄像头来工作,但是想云台受电脑控制,只要开关的动作
这样的开关动作需要怎样的单片机支持。
我买了学习套件但无从下手,望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买的套件是什么?如果是51系列的话,最简单的就是通过P1或者P0口输出开关量通过驱动电路控制云台,再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和你的视频采集卡的串口通信,就可以实现云台控制了.

网友A:
如果自己设计电路的话,象AT2051之类的小片子就够用了,外加一片MAX232做串口的接口,云台驱动可以用晶体管实现. 电路都很简单. 但是要注意的是RS232不加驱动的可靠通信距离只有50米左右,如果需要远距离控制,应该考虑采用485接口.

楼主:
谢谢你们!
我买的是51测试网的套件但我不会用,想从最简单的做起,不过我有无线电和中级电工基础
希望能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完成一些简单的控制
楼上师傅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呵呵!需要我帮助你什么? 如果你想用你手上的套件来做,我需要了解你的套件都有哪些东西,才能给你点建议啊。也可加我QQ:88076273, 或者MSN: charlie_yu88@hotmail.com

网友B:
学单片机只有无线电基础和中级电工知识,恐怕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找到两本好书,和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有就是要多写,多做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