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2):
请教一下各位:三肯的变频器, 电容充电的限流电阻炸掉(受潮短路了), 只能看到 3.3Ωk这个参数, 是3.3k的吗?谢谢!
另外, 旁通这个电阻的接触器是怎么控制的?是检测电容的电压达到设定值就短接这个电阻吗?

网友A:
如果真的标有3.3Ωk,那就是3.3Ω的,反正电视机里的电阻都是这样标的.
那个接触器是CPU控制的吧,有些变频器有个参数叫暖机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调这个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