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2):
WIN CC如何从数据库中读去数值???//
比如说在WIN CC中定义了一个变量 -- 该变量的值是随着 数据库中数据表中的值变化,
 我用了好多方法就是在数据库中找不到 WIN CC的变量 ,
或者说WIN CC做了一个界面 上面有一排输入输出域 ,它们的数值是 直接从数据库中的某一个数据表中 按行读出 -----然后做为---PLC的直接输入--就是主要一个从SQL数据库中读数据的问题,读单个变量也罢---读数据表也罢-----现在的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在WIN  CC中调用 SQL , 而在SQL中又找不到WIN CC中建立的变量- ---??
请在线或不在线的各位 哥哥姐姐  高手专家   帮帮忙哦!!!!!

楼主:
比如说在WIN CC中定义了一个变量 -- 该变量的值是随着 数据库中数据表中的值变化,
 我用了好多方法就是在数据库中找不到 WIN CC的变量 ,
或者说WIN CC做了一个界面 上面有一排输入输出域 ,它们的数值是 直接从数据库中的某一个数据表中 按行读出 -----然后做为---PLC的直接输入--就是主要一个从SQL数据库中读数据的问题,读单个变量也罢---读数据表也罢-----现在的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在WIN  CC中调用 SQL , 而在SQL中又找不到WIN CC中建立的变量- ---??
请在线或不在线的各位 哥哥姐姐  高手专家   帮帮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