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2):
我有一台590调速器,132KW,326A,使用将近50小时,现出现开机20分钟左右停机,590显示OVER I TRIP,检查电流表显示185A,590监视电流57%,复位后再操作,仍旧如此,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电流限幅设置得太小.

楼主:
电流限幅设置正常,检查各项参数都对的.

网友B:
那是不是电流检测出了问题呢?

网友C:
同意4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