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2):
按照G7的说明书,可以从模拟量输入力矩指令来控制电机输出力矩,按说明设定了相关参数后,输入力矩指令可电机并没运转。设定的参数如下:
A1-02=4(无PG矢量控制2,自学习过),d5-01=1,d5-03=2,d5-04=50%(试验时随意设定了一个)H3-04=1,H3-05=13.E1-04=60
在A3和AC端子间输入0~+-10V的模拟量信号,电机并未旋转,难道还要通过S1或S2输入运行指令?这样我也试过,这时输出频率1HZ左右,电流104左右(变频器132KW,电机90KW),增加A3上电位依旧这样。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选择外部端子控制,运行时就要接通S1-SC或S2-SC,在输出频率为1HZ的时候U1-01=?

楼主:
在没给方向前看了U1-01=30HZ,给方向以后忘看了。在转矩没达到给定转矩前不是应该升速的吗?还有我把A3与AC间的电压信号关掉,闭合S1和SC也是以1HZ左右运行。电流有100多A。

楼主:
很奇怪的事情,难道是因为低频时电机空载转矩大,变频器认为已经达到要求的转矩而保持此频率不再变化了?

网友A:
你还是换成PG矢量控制吧,无PG矢量2基本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加个编码器和反馈板也没多少钱,控制比较稳定,调试也方便

楼主:
多谢朋友解答,加编码器的事还是让领导拍板吧,不知道这种结构会不会有电机振动的情况出现?

网友B(2008-07-22):
可以用蓝海华腾的V6变频器,开环就可以做力矩控制了。

网友C:
可尝试 H1-03 = C  ,  F6-06 = 1 ,S1和S2也最好使用。
         保留你的 d5-01=1,d5-03=2,d5-04=50%等参数设定
         另注意C5-01 C5-02 参数的设定值搭配

网友C:
1。先使用V/F控制手动运行,判断变频器和电动机运行都没有问题后。
2。再按你的工况要求控制运行,如不能运行,那肯定是参数的问题,参数问题就好解决的,
    慢慢研究各参数的设定值控制方式吧,这对你也是一种学习。
祝你成功。

网友D(2008-09-16):
力矩控制需要外部给力矩控制信号,就是H1参数需要有个信号给到变频器才能切换到力矩控制要不默认的都是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