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6-06-23):
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是通常使用两个可控硅或一个双向可控硅,请问是否可以通过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来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A:
不可以,输入电压只能用来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的导通,改变输出功率可改变控制脉冲的宽度即可。

楼主:
请问有固态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可以改变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功率么?是否是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越接近,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功率就越小?

网友B:
不是,
温控仪是要感温线(热电偶)或热敏电阻来控制的
你的固态只是代替了继电器或接触器

网友C:
那是不行的,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就是可控硅吗?

楼主:
明白,多谢各位。那那交流固态继电器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E(2006-08-13):
大家好,请问TE  E 0-300的温控仪需要配什么型号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F:
不可以,输入电压只能用来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的导通!
改变输出功率可改变控制脉冲的宽度即可.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加可以改变的脉宽信号就可以改变输出功率.

网友G:
不可以,输入电压只能用来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的导通!
改变输出功率可改变控制脉冲的宽度即可.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加可以改变的脉宽信号就可以改变输出功率.
如何在输入端加脉宽信号?请指教!

网友F:
由于本人打工在外,有关资料在家,待有机会回去就发给你.把你的邮箱告诉我.

网友F:
答8楼的问题:E分度号的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