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的功率问题!

楼主(2006-06-23):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问件事情,一条输送线需要一个马达来驱动,那么怎么确定这个马达需要多少功率才能满足.比如说一般来讲,2M的输送线需要多大的马达,请高手传授我经验

楼主:
我在等待,大侠们,说啊

楼主:
?没人说码

网友A:
似乎要看实际情况,我用过最小的是3W驱动1.5米。不能简单确定。

楼主:
o 是哦,我的是轮胎厂,基本上是运轮胎的,那大概要多少KW?

网友B:
GG,这个应该是机械工程师选的啊。
轮胎大小,重量?算转矩的。

楼主:
算转矩啊什么的,那都是很精确的选择,一般的话只是要一个粗略的估计就可以了啊!一般就是0.75和1.5两个功率吧!!!望高手指点

网友C:
太抽象了,负载、系数?

网友D:
我原来是作输送设备的,作了6年,电机功率一直都是机械工程师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