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3):
请问要叠加两路模拟量4-20mA信号再输出到一路(AQW0)中,如果直接相加两路模拟信号的话数值会不会溢出,溢出的话应该怎样输出啊?

网友A:
有可能溢出,溢出的话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也就是当溢出时输出模拟量最大数值。

楼主:
我需要将两路流量信号相加,要是溢出的话输出最大值数据就不准确了,难道只能这样吗?

网友A:
数据已经溢出了,还谈正确与否有何意义!

楼主:
那两路并一路有什么计算算法可以避免溢出呢

网友B:
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