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3):
各位大侠:
     我现在有一台欧姆龙CP1H的PLC,连接一台海泰克触摸屏1711-STN,但是我总是通讯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那位大侠详细的给讲解一下。CP1H跟CJ1M的内存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A:
1.查连接电缆是否正确
2.CP1H这边的端口设置正确吗?

网友B:
CP1H使用RS232口,是CP1H的选装件

网友A:
你的回答对我没有用。
问你电缆做的正确吗,CP1H端口设置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