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3):
[]
有一台Z4-160-31 30KW的直流电机,恒转矩负载,欧陆590控制,励磁采用的是电压控制方式,电压比率设置为46%,原来励磁电流一直为99%~101%。 今日检查参数发现变为91%。
     感觉有些奇怪,连忙检查电机,发现电机很烫,原来冷却风机进风口被海绵堵塞,造成电机冷却不够以致于机身温度升高,而致使电机励磁电阻变大,而采用的励磁电压不变,故励磁电流下降。

网友A:
温度的变化使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阻值变化,这是铁的事实.一定要记住.

由此得到为什么直流机的励磁控制要采用恒电流闭环控制的道理.励磁线圈的冷态与热态电阻相差是很大的.

现在正值夏季高温,环境温度很高,更要注意电机的强迫冷却问题.武汉;南京;重庆三大火炉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