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3):
第一次用西门子MM440,不知道更换新的变频器后如何传送参数,是不是把面板更换就可以了,,但西门子的供应商说440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需要一个计算机(或者笔记本电脑);一颗485转232的串口转换器和相应的电缆,RS232接计算机的232插口,485接装置的对应端子;计算机要安装一个西门子随机提供的Drivemonitor软件。上述是必备的硬件条件。

然后,连接计算机与装置,在Drivemonitor操作平台下,将旧的装置中软件上传计算机备份,然后,在连接新的装置,并且仍然在Drivemonitor操作平台下,将那个从旧装置上传的文件,下载到新的装置中,ok了。

网友B:
用小面板就可以
你有说明书吗?没有的话把@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