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繁跳电!!!

楼主(2006-06-24):
请问一下,最近我们公司的部分变频器频繁跳电,故障代号均为F006,其特点为,都是些功率较小的炉辊,而其实际的母线电压和检测到的电压均是正常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补:我们用的是西门子se70逆变器!

网友A:
相对这个故障代号,查一下用户手册,看是哪几方面的故障

楼主:
我也查过,做了些调整,但效果不明显啊.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谈谈您宝贵的经验吧!

网友B:
换个功率大的用

网友C:
1.加减速时间再调一下
2.V/F自制一下
3.不行换大一些
经营之道在于以博为先,方可在浩然市场中拓一片天地。我们坚拼搏不懈之信念,开创产品与工程融合之强势,造就多元化经营之路,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D:
如果啟動頻繁,可能要加裝剎車電阻

网友D:
[原创]
哪位兄弟知道 哪里能免费下载三菱PLC视频教程.谢谢,我的邮箱gp-zhangquan@163.com

网友E(2006-07-27):
过压报警,是停止的时候报警吗?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F:
我经常碰到的是F005F003F001,西门子420的.改参数啊,改了还是不行就查下线路是否有问题,全面查,我单位里的是不定时报警,后来换了个接触不量的继电器就好多了,报警的间隔时间长了很多

网友G:
是一上电跳还是在加速减速,还是运行中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