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扩展板的疑问

楼主(2006-06-24):
各位大虾好!我们厂流水线用的是三菱PLC ,CPU是A2SH-S1,基板是A1S38B,用了3块扩展板,都是A1S68B-S1,编程手册上说要设置扩展级,我不知道在那里设置如何设置,恳请各位大虾给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A:
最多可用3块扩展;
总的I/O点不能超过CPU所支持的最大点数;

楼主:
to ZCMY老师,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样设置扩展级号,也就是如何定义那块板子是一级扩展板,哪块板子是二级,哪是三极板?

网友B:
应该在硬件上有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