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4):
今天路经某个居民区,看见有家人在老式转盘式电表上做手脚,将零线与电表正常连接,将空调的火线也正常连接电表,但将其他用电电器的火线直接用一根导线拉通,没有经过电表,请问这样他能偷到电么?

网友A:
不经过电表的电量是不会显示在电表上的;

楼主:
那就是说,只要不开空调,电表就不会转?
但是他的零线是正常接在电表上的啊。。。

网友B:
能把图简单画一下么?
搞不清楚,空调和其他用电器串联在一起么??
很奇怪???

楼主:
空调单独拉线而已

网友C:
不经过电表的电路其电量不会显示在电表上,你的偷电很成功

楼主:
先说明,不是我在偷,只是看见人家在偷,总是想不通,就上网查查看可以不可以

楼主:
只是觉得电通过了家里的电器,然后零线过了电表,只是火线没过,居然也行?

楼主:
请问这样能转么

       火线入                    零线入             火线出                       零线出
   |            |                      |                    |                        |                 |
户外火线  室内空调火      户外零线       户内其他用电器火    室内空调零   户内其他用电器零

网友D:
这家人的电比别人家的少很多,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