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

楼主(2006-06-24):
我是一个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
 我想用一台4KW变频器和变频电机运行在以下的条件下:电机输出功率可以在<=4KW的任意一个功率下运行,转速又要在某一个频率下恒定,就是说电机的输出功率可不可以用变频器来调整。

网友A:
不可以。

电机的负载转矩是由负载自身的特性决定的,不是由变频器决定的。所以能够恒定转速,转矩也就定了。不可调,自然功率也是在该运行点定了的,不可调。

网友A:
补充一点,除非那个负载是可以大小调节的,是可变的。比如:发动机做负载。发动机的油门开度大小,决定了发动机的负载特性可变,这时候,电动机的功率就可以在某一个恒定转速下调节了。

网友B:
恒转矩运行时,功率不是变化的吗?

网友C: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用变频器调节电机,频率和电压一起发生变化对电机没什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变频电机,我公司用的拖动机械泵的电机因为泵的原因长期运行在40HZ,没有出现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