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4):
[]
我单位买了一台潜水泵(进口),电机功率30KW,杨程36米,流量210立方米/小时,变频器采用日本三菱30KW的,现在启动后总过载,正常运行电流应该是65左右,现在运行时达到了70A,启动一会变频器就过载保护动作,请教各位帮忙解决????注:电机与变频器之间距离是15米!!!

楼主:
有谁能回答我,在线等!!!!

网友A:
进线可能太细了

网友B:
取消变频器,通过调节阀门将电流调节到55A以内即可.不好用偶负法律责任.

网友A:
出口有没有装单向阀

网友A:
进口处加手动调节阀,调节电流到55A以下即可搞定

网友C:
你的变频器功率小了,要比30kw大一个规格。

网友D:
1.测量电机(含电线)绝缘值,排除绝缘差引起的电流大。
2.在工频下的实际电流。排除人为设置变频器参数不正确引起的原因。
3.出口负载是否太大,如用水量不稳定(用水量少而且压力变化快。)、单向阀安反。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偶有不妥,请见谅。

网友E:
国外的电机有的额定电流会比国内的电机大,可能是你的变频器额定电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
如果是这样,换成37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变频器参数没调好

网友G:
请查一下该泵配用的实际电机功率是否合适?

网友H:
观后感:

这种帖子也封精? 是的. 他给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就是使用变频器,一定要以变频器的电流和电机的电流匹配为准则. 而楼主却没有提供电机的电流数据和变频器的电流数据, 显然是将此问题忽略了. 这就给讨论问题提供了悬念, 不知道笔者是不是按照电流匹配原则选定的变频器.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风机和泵类的负载, 传动特性问题. 许多的高手提出了调节进出口流量的问题. 这确实很关键, 这种负载特性, 通过调节进出口流量可以调节电机的负载电流, 从而达到不过载的目的. 但是, 如果这种方法使电机不能达到满功率运行, 说明还是"小马拉大车". 费劲.

网友I:
先换回工频,在正常状态下测量电流,看是否于变频电流接近。如果接近,那你就只有换变频器了,这样看来必须放大一个规格。  如果比变频时电流小,那就照说明书调试参数,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J:
llojk ojmn ojo\-kmp

楼主:
我再说明 一下:电机的绝缘和直流电阻都测了,是合格的,减小出口阀的流量的方法电流是下来了,但是确达不到额定的流量,排水量就不够了,电机规定的电流是64A,现在运行时是70A,如不考虑变频器的问题的话,电机还是存在过载现象,出口逆止阀是不会安装反的,请大家再给分析一下,到底是哪的原因?????

网友B:
多么简单的问题!
电流下来了,有什么根据说达不到额定的流量?想当然!

网友K:
V/F曲线参数需要调整,或者换一种曲线类型

网友L:
西门子的变频器好,用西门子的吧

网友M:
潜水泵的额定电流比普通的四极电流大,变频器是针对四极电机设计的,30KW的潜水泵要选用37KW的风机水泵用变频器,或者选30KW通用的

网友N:
[]
我们单位用了有十几台潜水泵,没有使用变频器,是直接起动的,功率为90-160KW,扬程为45-60米,根据我们的经验,调节泵的出口阀门不能将电流降下来(除非将出口阀门全部关闭)反倒比全部开启时要大,这与普通卧式离心泵不同.个人认为变频器规格选小了,也不知道是否对您有帮助!

网友O(2007-07-16):
看看变频器选型不准确不
变频器选型看额定电流! 功率只是参考值,各个国家电机极对数可能不同!

网友P(2008-11-25):
你加我QQ40212466,我给你排,

网友Q:
楼主不是说不考虑变频器的情况下,电机任然过载吗,那还会是变频器的问题吗,是否会存在其它的关键点?烦高手指教

网友R:
各位前辈说得都很有道理呀

网友S:
选大一个规格试试?

网友T:
这还是个选型配合的问题啊,进口的电机的电流确实是比国产的要大一些
还有的就是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是大于或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的!

网友U: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我想看到答案。希望楼主什么时候解决问题后,将结果公布以下,谢谢了

网友V:
加大一档就行了,潜水泵的转拒特性(趋向于恒转矩)不同于普通离心泵。
另额定电流65A,实测70A,有点超了,三相平衡的话,可以运行。进口不同于国产,国产的大马拉小车的时候多,进口的是比较匹配的。所以经常会出现超流的情况。

网友W:
变频器小了

网友X:
可能是泵效不好或者是电机的润滑油过少。

网友Y(2009-01-13):
潜水泵应该采用闭阀启动,另外可能是流量过大,电机过载,调整阀门开启度,使电流在规定范围之内

网友Z:
最快的处理办法,是将电流检测断了不用,因为70A,不烧电机。70A也绝对是三凌30KW变频器模块容量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过载不要了还有一个通态压降测量过流,遇到短路接地过电流能保护下来就可以了。破坏性的维修,尤如悬崖边走路,没得十足把握,最好不要尝试。非要去试,请胆大心细

网友AA(2009-02-16):
大哥您没接触过潜水泵吧?潜水泵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大电流的设计,因为它在水下工作,散热条件好,而且现在新设计的又加装油冷却
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都是加大潜水泵的热保护值。而且用加大一级的变频器。没问题的。只要潜水电线不破损。

举个例子:4千瓦的潜水泵,要配用5.5千瓦的变频器。工频部分热继电器的设定值为11A.

        常识.........

网友AB:
建议楼主把上述所有的建议全部综合起来试试看!
上面说 的都有道理的,我是做给排水设备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泵在岸上的时候用收盘过车没有,有无卡的现象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