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4):
伺服手册上所示速度控制方式时,有正转输入,反转输入信号,速度信号为0-10V,而我的上位机只能输出-10V-10V,但仅接通正转入时,送入速度信号也能正反转,
伺服的速度信号零线对地有5V电压,如果强行拉成地位,SON时上位机没得电时自动空跑,而上位机速度信号输出零线是接地的。有没有同行碰到过此类问题,实在不行我只有换成别的牌子的伺服器了。30伺服是否在速度控制方式下只能输入0-10V与正反信号一起输入。

网友A:
不是的吧,能接收0~±10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