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24):
请问三菱的辅助继电器M8037是什么意思?该什么情况下使用?哪 位好心人指点一下吧!小妹感激不尽!

网友A:
辅助继电器M8037是强制停车的指令.

网友B:
代    号 M8037
名    称 强制停止信号
内    容 ON: 强制停止信号
详细说明

    通过使用强制操作模式, 例如M8035设置为ON,

    可以进行远程RUN/STOP或脉冲RUN/STOP操作.

   [例如]

        | M8000

        |--||--+--------(M8035)     强制操作信号

        |      |--------(M8036)     强制运行信号

        | X001

        |--||-----------(M8037)     强制停止信号

网友B:
0    LD             M8000
1    OUT          M8035
2    OUT          M8036
3    LD             X001
4    OUT          M8037

网友C:
特殊继电器用途查询:如果你安装了GX DEVELOPER 7,见帮助栏下的特殊继电器/寄存器,A,Q,FX系列的都有.

网友D:
一切尽在帮助文件中!

网友E(2006-12-25):
感觉这个三个特殊继电器最好用的一点就是在触摸屏上控制PLC的启动停止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M8037还置位 即使开始PLC的启动开关 PLC仍是强制停止状态